Altium Designer软件中的机械层是必须的吗?

楼主(2022-08-02):
查资料说,那个机械层也就是放置有关制版和装配方法的信息。我还以为是板子切割边界呢?似乎这一层没什么重要意义,不用考虑这层,忽略掉可以吗?

网友:
机械层有他的用处的,可以标注一些信息,如果你觉得没必要可以留一层,并且不显示即可。

网友:
机械层有用,你没有这一层简单的应用也没问题,PCB厂家为你代劳了。

网友:
可以的,机械层应该只是再板子生产时候用的。设计的时候不用太多考虑。

网友:
一般都不怎么用的。

网友:
自动布局可能要用到这一层。

网友:
机械1层一般用于画板框,禁止布线层是用于电气方面的,用禁止布线层画板框肯定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