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性电路板也是用SMT机器打的吗?

楼主(2022-08-02):
FPC软性电路板也是用SMT机器打的吗?

网友:
没错,FPC也是SMT机器打的,要用铝制的治具,治具上贴有硅胶,或FPC需要贴件的地方贴有硅胶。

网友:
FPC也可以用SMT贴片,一般是讲FPC固定在载板上进行SMT的。

网友:
做FPC需要用治具把它固定住才可以。

网友:
用治具固起来以后就可以打件了,跟PCB是一样的。

网友:
    是的,SMT,需要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