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嵌入式系统选择微处理器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22-08-02):
嵌入式系统选择微处理器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
微处理器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来保障产品的性能,并能支持产品的生存周期。

网友:
要考虑已有的开发工具是否支持所选芯片。

网友:
嵌入式系统越来越复杂,所以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来管理整个系统也越来越普遍。在选择微处理器芯片时,要综合考虑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性能。

网友:
应用软件的多少取决于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类型。这是一个会直接影响产品性能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