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中.ger和.pho格式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02):
请问cam350中.ger和.pho格式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格式不同外就是除了cam,打开他们的软件不同,也就是不同的用处。

网友:
这个问题嘛,.ger和.pho文件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GERBER文件,只是它们是采用不同的PCB设计软件导出来的,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GBX、.ART等等。

网友:
一般来说CAM350都会自动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