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封装厂在打线的时候是如何定位PAD位置

楼主(2022-08-02):
目前在做一个mpw项目,一个座位可以放两颗芯片,请问写管脚图的时候原点选A还是B?外圈黄色示意为划片槽,内部浅黄为实际芯片

网友:
    你做封装时 会要求你提供netlist,里面包含芯片pad 坐标,会以那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