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如何调用tsmc工艺库?

楼主(2022-08-02):
    ADS里面自带的工艺库感觉不是很好,想用ADS调用tsmc18RF工艺库,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A:
    ADS中已经成为工艺库,不论是否为tsmc18rf或其他厂商,应该都无法再调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中已经成为工艺库,不论是否为tsmc18rf或其他厂商,应该都无法再调整了吧。

    我的意思是将tsmcrf的工艺库导入到ADS软件当中,然后用ADS仿真工具进行仿真~

网友:
    可以把tsmc的pdk通过ADS主界面导入,然后在电路仿真schematic中把左侧tsmc的图标拽到电路图窗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