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电感值来筛选高频

楼主(2022-08-02):
像耳机这种频响在20-20KHz的电子设备,在喇叭和功放输出端间串联一个电感,我在查资料时了解到这个电感的一部分作用是为了消除高频噪声,那电感的选值是通过怎样的计算来确定的?

网友:
看你的功放是什么类功放,功放分ABCDEDG类等等,每类都有不同的输出或调制,电感不是单独使用的,一般在功放输出到喇叭之间会串电感和并电容,构成LC滤波,需要滤波的频率将决定你要选的电感和电容的参数。所以你要滤高频还是低频,滤多少频率,看你的电路环境有什么频率的干扰和你希望保留多少频率以内的频率,例如人耳听力范围是20-20KHZ,那么超出这个频率的人耳也听不到,不影响听感,但是产品可能需要过一些认证,例如EMS,EMI,D类功放是PWM调制的,功放输出的波形是PWM方波,PWM频率较高,对EMI,EMS有影响,可以用这个LC滤掉。LC滤波的后方,可以还原出音频的波形。所以你可以留点余量,滤除25K以上的高频波,那么LC的截止频率就是25KHZ,然后LC怎么配?百度查LC滤波的截止频率公式就行。定一个电容或者定一个电感,再找电感值或者电容值,配一个值物料比较通用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