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MATLAB打不开

楼主(2022-08-02):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MATLAB了。电脑也换了,最近要用它,把MATLAB装到新的电脑上,结果一打开,提示
    “Runtime  error”,和Visual C++有关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啊!请教前辈们了。
我的版本是MATLAB 7。也够用了。安装过程也没有提示异常。

网友:
    可以卸载重新安装,找下安装教程。如果仍旧不能使用,那就建议找商家帮忙安装,大概需要十几块钱吧。

网友:
    在桌面图标上打开右键菜单,
    在“兼容性”选项卡里选以兼容模式运行windows vista 或windows sp3

网友:
    卸了重装,很大一部分可能你没装好,安装完了还要把文件放到指定文件夹才可以

网友:
    卸载重装吧

网友:
    是不是系统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