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z83二极管型号所表示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2-08-02):
    2cz83二极管型号所表示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A:
    2cz83二极管型号所表示的含义: “2”表示二极管; “C”表示N型,硅材料; “Z”表示整流二极管;83为工作电流1.6A,浪涌电流6A,正向压降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2cz83二极管型号所表示的含义: “2”表示二极管; “C”表示N型,硅材料; “Z”表示整流二极管;83为工作 ...

这个是正解,很详细了,要是还想知道别的可以查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