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质开关电源设计的几个关键点

楼主(2022-08-02):
本问中所指的“开关电源”指常规的各类低压集成式单片开关电源,在嵌入式系统及便携产品中有广泛的应用。
开关电源要降低纹波主要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1、储能电感的正确选择。储能电感在工作频率下的Q值原则上越大越好,很多人只注意到电感量,其实Q值的影响要大得多,电感量只要满足要求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动。Q值是频率的函数,储能电感的磁芯材料决定着电感的工作频率,其尺寸决定着饱和电流的大小,绕线的电阻则决定着电感的内阻,在可能的前提下,尽量采用磁芯更大、绕线更粗的储能电感。在EMC设计时还要注意电感磁芯形状的正确选择,以降低漏磁对周边电路的影响,在系统中亦应注意布局位置的合理选择,避免和电路内其它磁敏感元件发生互扰。
     2、滤波电容的正确选择。滤波电容的ESR(串联等效电阻)和ESL(串联等效电感)是非常重要的参数,该二项值原则上越低越好,仅追求容量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在满足足够低的ESR和ESL的前提下,容量大些较好。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优选X7R或X5R电容与钽电解、铝电解的组合应用,纹波稍放宽可用Y5V电容和瘦高外观的铝电解(同样容量下,瘦高型电解电容比矮胖型电解电容具有更低的ESL)配合。
     3、合理的PCB设计。开关电源的PCB设计非常重要,在前两个条件都满足时如果纹波参数还是达不到手册中载明的数值,问题就可以肯定是出在PCB上,开关电源芯片的采样及滤波回路的设计非常讲究,PCB分布参数会导致电源调整误差或滤波效率变差,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自激,故不得不查。原则是取样回路和滤波回路要尽量贴近开关电源ic,PCB走线不可太长、太细,类似的储能电感也有同样原则,只是影响稍小,布局、走线不利相当于降低了电感的Q值。
     最后要说的是,因开关电源IC的内电路设计不同纹波指标也是不同的,多数情况下,工作频率较高的型号容易获得较低的纹波,但价格及对外围元件的要求相对更高,所以要根据需要合理选择,够用即可,否则要付出不必要的成本,器件手册的仔细阅读及理解是第一步。

网友:
处处都弥漫着知识味道,学习学习

网友:
多多交流技术上,或者使用上的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