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频率需要考虑的因素都有哪些?

楼主(2022-08-02):
开关频率需要考虑的因素都有哪些?

网友:
开关模式电源采用固定、可调或与外部时钟同步的频率进行开关转换。

网友:
开关频率值决定了电源电容和电感的外形尺寸,因此也决定了其成本

网友:
开关稳压器的限流值设置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峰值电流必须足够低,才能确保在正常运行期间不会激活现有的任何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