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高能跑到多少MHz? ”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8-02):
    FPGA最高能跑到多少MHz? ”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能跑多快的意思是处理数据的快慢

网友:
    处理数据的快慢的意思除了FPGA器件的限制外,最主要的是编程时将任意路径的组合逻辑做小,以达到提升速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