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这一帧数据接收完成了呢?

楼主(2022-08-02):
在实际项目中经常用到串口接收一些不定长的数据,怎么判断这一帧数据接收完成了呢?

网友:
通常使用UART非空中断配合简单的数据协议,在数据中加入帧头、帧尾,在程序中判断是否接收到帧尾来确定数据接收完毕,对每个字节数据都要进行判断,比较消耗系统资源,尤其是在一些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网友:
    串口空闲中断可以大大简化数据接收过程的判断,在这一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