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针对电容,设计考虑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8-02):
电路设计中针对电容,设计考虑事项有哪些?

网友:
    容值  耐压值  ESR

网友:
    使晶振、外部电容器与 IC之间的信号线尽可能保持最短。当非常低的电流通过IC晶振振荡器时,如果线路太长,会使它对 EMC、ESD 与串扰产生非常敏感的影响。而且长线路还会给振荡器增加寄生电容。

网友:
    尽可能将其它时钟线路与频繁切换的信号线路布置在远离晶振连接的位置。

网友:
    当心晶振和地的走线。

网友:
    将晶振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