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VCC,VDD具体指什么电源电压。芯片的供电电压和芯片的工作电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02):
VCC一般根据资料知道接多少伏,但是VDD怎么确定。MAX232的这个VCC接5V,VDD呢,VEE呢

网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VEE:E=electron 表示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之一,因带负电,也写作e,通常指负电压供电;
一般VDD与VCC相同,VEE接负压。
结合你的情况,VDD通过0.1uF电容接地,VEE也是通过0.1uF电容接地。如果选择极性电容,要注意方向。MAX232的datasheet上应该有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