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多层板的层压工艺需要注意的有什么?

楼主(2022-08-02):
PCB多层板的层压工艺需要注意的有什么?

网友:
在设计上,必须符合层压要求的内层芯板,主要是厚度、外形尺寸、的定位孔等,需要按照具体的要求进行设计,总体上内层芯板要求无开、短、断路,无氧化,无残留膜。

网友:
层板层压时,需对内层芯板进行处理,处理的工艺有黑氧化处理和棕化处理。

网友:
在进行层压时,需要注意温度、压力、时间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