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怎么选型?

楼主(2022-08-02):
压敏电阻怎么选型?

网友:
压敏电阻电压值要大于实际电路中的电压峰值。

网友:
压敏电阻的箝位电压要小于被保护设备承受的大电压。

网友:
压敏电阻的标称放电电流要大于线路中可能出现的大浪涌电流。

网友:
对于高频率传输信号的线路,电容要尽量的小。

网友:
要考虑使用环境,具体要求的浪涌电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