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如何直接供电

楼主(2022-08-02):
    我想给某个硬件直接供电,就用电脑电源,但电脑电源必须插在主板上,通过开机才能给各个硬件供电,能不能不把电源插在主板上,就可以直接给硬件供电?

网友:
    可以的,不过能直接供电设备一般是硬盘和光驱。
    把插在主板上的那个接线头中的其中两孔短接,就可以使电源工作。以20针电源接头为例,以扣具朝上,短接绿色(第1排第4孔)和黑色(第1排第5孔)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只需要短路电源的绿色线和黑色线就可以。电源各颜色线的参数与定义如下:
颜色 电压 用途
红色 +5v 主板电路、内存模块供电、光驱、硬盘等设备的信号供电
    黄色 +12v cpu、显卡供电;为标准的驱动电路供电,如光驱、硬盘的马达
橙色 +3.3v 现在多用于 sata 硬盘的供电,以后会有其他用途
    紫色 +5v(usb)usb设备供电,支持usb键盘鼠标的开机功能(关机后依然供电)
    黑色 地线(0v) 电源供电回路的必要组成部分
    绿色 ps-on 开机信号线(当其与地线短接会启动电源)
灰色 power good 监测线,连接主板与电源,起到信号反馈作用
蓝色 -12v 老式串行口(现在很少用到)
白色 -5v isa总线(现在很少用到),有的厂家用其代替黑线作为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