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PEED2000 LPDDR4仿真IO模型选择

楼主(2022-08-02):
SPEED2000 LPDDR4仿真时,transmit和receive IO模型怎么选择?是否要一一对应?因为有的时候跑不出波形,有的时候又只能跑出一种,有的时候报告是pass,有的时候又fail,有哪位大神能指点指点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查阅芯片模型对应的手册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阅芯片模型对应的手册说明

    这个手册说明是包含在IBIS里面还是要另外找平台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册说明是包含在IBIS里面还是要另外找平台要呢?

    IBIS模型文件最开始的位置,你看看注释里面有没有模型说明

网友:
    有的是包含在IBIS里面,有的要另外找平台要,不同厂家做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IS模型文件最开始的位置,你看看注释里面有没有模型说明

在DRAM的IBIS模型注释里找到了,但是SOC的模型里没有

网友:
    我也一樣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