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无线组网,用哪种技术好?

楼主(2022-08-02):
    如题,要求是在多个非移动设备之间无线组网,进行通信、数据传输,最大距离1KM。可供选择的方案有Zigbee、WIFI、4G、433。用哪种比较好?或者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望不吝赐教。

网友:
    用4G技术吧!

网友:
    lora最适合你

楼主:
    我想知道在100-200m的距离内用哪个呢?

网友:
    超过200米只有两个频段选Sub-1G和NB-IoT
    Sub-1G频段也有两种网络方案Lora和6LoWPAN,Lora的频段貌似有法规风险,6LoWPAN成本是最低的

网友:
    一个是看你要传输啥数据;第二个看现场情况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