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EMC测试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8-02):
    请问EMC测试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个人认为EMC的测试原理是,通过日常工作中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不同电器设备之间的互相干扰,对特殊的干扰进行模拟或者是模拟特殊的干扰,针对生产的新产品在模拟的电磁兼容环境下进行测试验证,保证在仪器仪表或电子设备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不会被受到干扰或者是干扰其他设备,能够正常工作的一种测试。

网友:
    EMC测试是看设备能否进行正常工作的一种测试

网友:
    根据已知的对电磁环境的研究
    通过设备模拟现实中的电磁环境,把被测设备置于该电磁环境,看被测设备是否能正常工作,性能指标有没有下降,该测试项目称之为电磁敏感度测试
    把待测设备至于干净的电磁环境下,测试其对外的发射和传导,看是否满足标准要求,这个属于电磁发射测试。

二者都满足要求,可以说该设备满足电磁兼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