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V的51单片机与3.3V的CPLD(EPM240T100C5N)应该如何连接?

楼主(2022-08-02):
请问5V的51单片机与3.3V的cpld(EPM240T100C5N)应该如何连接?

网友:
5V电平驱动电平3.3V电平有两个方法:
1、简单一点,中间串一个220欧的电阻
2、稳妥一些,用74LVC244,电源为3.3V,输入可以是5V电平,输出是3.3V电平

网友:
3.3V电平是可以直接驱动5V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