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是什么?

楼主(2022-08-02):
    RF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是什么?

网友:
    RF是指高频
RF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是指在高频范围的数据传输系统

网友:
    市场上:433无线模块、GSM模块、CDMA模块、ZIGBEE模块、蓝牙模块、WIFI模块等都是属于RF范围
基于这些模块所开发的传输系统,就是RF无线数据传输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