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差分过孔都要挖空呢?bga里的呢?避让的形状设为椭圆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22-08-02):
    是不是所有的差分过孔都要挖空呢?bga里的呢?避让的形状设为椭圆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过孔是镀在电路板顶层与底层之间的通孔外的金属圆柱体。信号过孔连接不同层上的传输线。过孔残桩是过孔上未使用的部分。过孔焊盘是圆环状垫片,它们将过孔连接至顶部或内部传输线,隔离盘是每个电源或接地层内的环形空隙,以防止到电源和接地层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