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HDMI驱动器芯片 MS3814

楼主(2022-08-02):
MS3814 是一款 TMDS 均衡/驱动器芯片,用于补偿 FR-4 和 电缆到 DVI/HDMI 连接器的损耗。完美替代MAX3814。提供完全满足 DVI/HDMI TMDS 要求的输出。芯片还可用于 DVI/HDMI 电缆以延长传输距离,提高连接器接收侧电缆通道的抖动余量。片上 TMDS 驱动器既可工作在典型的 DVI/HDMI 电流模式,此时差分输出端不连接背向电阻;也可以工作在输出电流提高 50%的模式,此时差分输出端跨接 200Ω电阻,以获得 10dB 的回波损耗。典型 DVI/HDMI 输出驱动器存在连接器与高阻抗 DVI/HDMI 输出间的反射问题。可选择的输出电流(LEVEL 引脚控制)提供背向连接选项(例如差分输出端跨接 200Ω电阻),有效降低反射,同时使输出共模偏移降到最小。
MS3814 采用单电源、4 个相同的通道设计。为了 DVI/HDMI 连接器布线灵活,时钟和数据通道可以任意分配。数据传送速率 250Mbps~1650Mbps。

主要特点
均衡 FR-4 电路板微带线和高频电缆损耗:可补偿 825MHz 频率处15dB 的电缆损耗。
在 1650Mbps 速率时,对于 0~15dB@825MHz 的信道损耗,抖动余量小于 0.25UIpp
输入端 50Ω(每端至 VCC)±10%
输出驱动器兼容 DVI/HDMI1.3
输出幅度:差分 1050mVpp
ENABLE 引脚控制选择正常工作模式或掉电模式
LEVEL 引脚选择不同的输出电流以适应连接或不连接背向电阻

应用
投影仪 DVI/HDMI 接口输入
DVI-D/HDMI 电缆延长线模块和有源电缆装置
LCD 显示设备

网友A:
不知工作时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工作时如何

可以+V:181 2652 1362 详细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