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铺铜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8-03):
PCB中铺铜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对于大面积的地或电源铺铜,会起到屏蔽作用,有些特殊地,如PGND起到防护作用。

网友:
一般为了保证电镀效果,或者层压不变形,对于布线较少的PCB板层铺铜。

网友:
信号完整性要求,给高频数字信号一个完整的回流路径,并减少直流网络的布线。当然还有散热,特殊器件安装要求铺铜等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