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中替换单个via,我试过好像只能替换整板

楼主(2022-08-03):
    如何在PCB中替换单个via,我试过好像只能替换整板

网友:
    用EDA365的skill可以换单个,或者多个

网友:
    有一个功能可以替换单个Via啊,不用Skill

网友:
    单个过孔,不如删了重新打;单个封装的过孔,可以整板Replace;如果是单个封装的多个过孔,可以用EDA365的Skill完成替换。

网友A:
选中你想修改的Via,右键菜单Replace padstack-》Selected instance(s),选中你想更换的Via封装就好了

网友:
    勾选上SINGLE VIA

网友:
    如图,选上之后就是单个过孔

网友(2023-11-27):
引用 网友A:
    选中你想修改的Via,右键菜单Replace padstack-》Selected instance(s),选中你想更换的Via封装就好了

赞同,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