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AD13打开其它软件画的PCB,为什么打开后什么都没有?

楼主(2022-08-03):
我要用AD13打开其它软件画的PCB,为什么打开后什么都没有?

网友:
格式不支持,ad只能打开pcbdoc、pcbprj等。

网友:
有相应的转换工具,根据格式不同可以查找解决方法。

网友:
打开PROTEL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要打开什么软件画的PCB呢?试试File->Import Wizard,不行的话,只能先通过相关的工具转换为Altium Designer能打开的格式了。

网友:
pcblayout的话,可以用proteus。

网友:
    不同的软件,虽然扩展名有可能一样,但是里边的格式是不同的,可以尝试导入功能,多选择几个类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