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电流限制电阻电路原理分析简述

楼主(2022-08-03):
如图所示是三极管基极电流限制电阻电路。

  电路中的Vti是用于放大作用的三极管,三极管有一个特性,当它的静态电流(基极电流)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能够改变它的电流放大倍数。在一些放大器中为了调节三极管基极静态电流,将基极偏置电阻设置成可变电阻,即电路中的RP1.
  电阻中的R1防止可变电阻阻值调到最小,使三极管VT1基极电压等于+V。因为当RP1调到最小时,电阻R1串联在直流工作电压+V与VT1基极之间,R1限制了三极管VT1基极电流,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电路中没有电子R1,当RP1的阻值调到最小时,直流工作电压+V直接加到三极管VT1基极,会有很大的电流流过VT1基极而烧坏三极管VT1,所以要加入限制电流太大的电路。

网友:
多多交流技术上,或者使用上的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