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与天线:混频器知识介绍

楼主(2022-08-03):
肖特基二极管
混频器的工作原理
单端混频器
单平衡混频器
双平衡混频器

1、引言
混频器的主要功能是将不同频率的信号源混合,以便产生新的频率,也称为变频器。
在通信系统中,混频器通常被用于载波频率的调制与解调。
在发射机中,混频器把中频信号与本振信号相加,实现上变频调制;
在接收机中,混频器把把中频信号与本振信号相减,实现下变频解调。

混频器必须包含两个主要的部分:
信号合成单元,可以通过耦合器实现;
信号混频单元,需要采用非线性器件,常用的器件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也可以采用BJT或MESFET构成微波高频段的低噪声、高效率混频器。

2、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chotlky Rarrier Diode)是由金属电极与低掺杂N型半导体接触而成。

肖特基二极管的伏安特性由下面的方程描述

R*为穿过势垒的多数载流子电子发射的Richardson常数,对于硅,为100A/cm2K2。
在低于0.1mA的小偏置电流下经常忽略上式中附加的IRS项。对于某种应用,串联电阻会形成反馈回路,这意味着电阻被乘以一个按指数增长的增值因子,此时IRS项被考虑。

特基势垒二极管的等效电路中,结电阻RJ与偏置电流有关,各电路元件的典型值为:RS=2~5Ω,Cg=0.1~0.2pF和RJ=200Ω~2kΩ。

3、混频器的工作原理
设输入信号与本振信号同时施加在非线性器件上 ,该器件则以输出电流驱动负载。

非线性器件上的电流与电压呈非线性关系,二极管和BJT都具有指数型传输特性
而MESFET的传输特征可近似为二次曲线

设器件两端的电压为直流偏压、输入信号和本振信号之和

忽略直流偏置电压和电流,则器件电流为

网友:
一起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多讨论技术上的问题,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