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中如果考虑扰动的话(控制系统仿真),一般是用哪个“命令”啊?

楼主(2022-08-03):
num=conv([800],[1/40 1]); den=conv([1 0],conv([1/3/pi 1],[1/1000 1])); a=tf(num,den); phaic=feedback(a,1); t=0:0.01:3; u=pi/6*sin(3*pi*t); lsim(phaic,u,t); grid on; 这个是系统对输入信号的响应曲线,如果要是再考虑扰动的话,该在哪儿加,怎么编程啊?---> 扰动(力矩)的值为0.0255Nm。

网友:
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具体模型。 实际问题中,往往有很多是相似的,在理论上;所以控制理论中有人专门研究相似原理。 你这个具体是什么问题,什么模型,扰动是力矩,而系统方程中的各个量,代表什么,仅从方程中是看不出来的,(数学中,包括方程,除了数量上的关系外,没有其他任何关系,所以叫数学,方程中的数量关系,要靠自己分析得出)所以,这样根本不知道,扰动力矩怎么在系统方程中体现,如果问题一定,力矩一般都是加到系统的方程中!!! 反馈问题,可以在信号中应用,也可以在机械加工中应用,控制中一般是把力的关系转换成电的信号,这并不是不变的,也有转换成其他形式的关系的,单单是信号,种类也很多。光也可以作为一种转换关系。 具体问题,可以单独讨论,鉴于你问题比较多。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