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上标的Ith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8-03):
    如接触器上标的Ith=40A,或等于25A等,是不是指其额定定电流?+ F" {; P1 ~" X2 G% d

网友:
    是发热电流,也就是额定电流。

网友:
    接触器上标的Ith,是约定发热电流。选择接触器时,负载电流应小于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

网友:
    Ith = 40A,或等于25A。 常规加热电流是40A,而不是额定工作电流,而25A是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