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ET接入方式有哪些,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2-08-03):
    INTERNET接入方式有哪些,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adsl:速度一般,网络应用较普遍,安装方便,但是正面临淘汰
    epon: 同轴电缆连接,速度较快,网络应用少
    局域网 :速度较快 受网内用户影响大,局域网病毒多

网友:
    光缆 、宽带无线(802.16)、WIFI等等

网友:
    无线上网:比如EVDO TDSCDMA 等,速度一般,信号不稳定,价格很高,1元一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