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ed安规驱动什么意思?

楼主(2022-08-03):
led安规驱动什么意思?

网友:
    LED驱动电源是把电源供应转换为特定的电压电流以驱动LED发光的电压转换器

网友:
    通常情况下:LED驱动电源的输入包括高压工频交流(即市电)、低压直流、高压直流、低压高频交流(如电子变压器的输出)等。而LED驱动电源的输出则大多数为可随LED正向压降值变化而改变电压的恒定电流源。

网友:
    LED驱动电源要有抑制浪涌的侵入,保护LED不被损坏的能力。电源除了常规的保护功能外,最好在恒流输出中增加LED温度负反馈,防止LED温度过高;要符合安规和电磁兼容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