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传方式可以达最远距离?

楼主(2022-08-03):
    用什么方式可以数传达最远距离,蓝牙是不行了,用高级的数传模块,还是WIFI。

网友A:
    数据量多大,距离要多远,量化了才好说!

网友B:
    有线的还是无线的。无线的最远的就用GPRS。全球有信号的都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多大,距离要多远,量化了才好说!

是远程视频监控,这么大的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的还是无线的。无线的最远的就用GPRS。全球有信号的都能控制

    GPRS会不会速度比较慢?。我不会编程,要学学。  是无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