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参数会影响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22-08-03):
哪些参数会影响变压器的选择?

网友:
当设计电源时,一些参数和规格应该被明确。这些参数将决定外围器件(如输入电容,取样电阻等)的选型,尤其是变压器。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INPUTVOLTAGERANGE输出电压OUTPUTVOLTAGE最大占空比MAXDUTYCYCLE开关频率SWITCHFREQ输出电压纹波OUTPUTVOLTAGERIPPLE输出电流OUTPUTCURRENT输出功率OUTPUTPOWER      我们通常将最大占空比(D)分配为0.4到0.6。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