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想使用CAN进行DMA接收该如何操作?

楼主(2022-08-03):
请问如果想使用CAN进行DMA接收该如何操作?

网友:
STM32的CAN是中断模式,硬件只有这个,没有DMA。其他芯片需要查资料。
CAN里面有Filter,而是是硬件实现的,所以一般DMA控制器无法与硬件Filter联动。

网友:
好像没有配置CAN dma模式的地方, 我看到uart有, 可以根据具体bsp看设备驱动是否用dma实现.

网友:
CAN目前没有DMA的配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