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show element和measure弹窗都是空白,请问是什么问题,已经装了最新...

楼主(2022-08-03):
allegro 17.4 show element和measure弹窗都是空白,请问是什么问题,已经装了最新补丁?

网友:
之前17.2的时候碰到同样问题,后来在设置中将UI-Html中allegro_html和allegro_html_qt的勾去掉就可以了,不知17.4是否同样有效

网友:
设置中将UI-Html中allegro_html和allegro_html_qt的勾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