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软件的主要构成特性有哪些?

楼主(2022-08-03):
Pspice软件的主要构成特性有哪些?

网友:
原理图输入程序Schematics:PSpice以OrCAD/Capture作为前端模块。其利用Capture的电路图输入功能及设计项目统一管理功能。

网友:
电路仿真程序PSpice A/D:是PSpice的核心部分。最新版本的仿真功能包括:基本直流工作点计算(Bias Point)、直流特性扫描(DC Sweep)、交流小信号特性分析(AC Sweep/Noise)和瞬态分析(Time Domain (Transient))四种基本的分析类型,每一种分析中均可同时包括灵敏度分析、温度特性、参数扫描、蒙特卡洛分析和直流工作点的存取等。
电路仿真程序接受电路原理图输入程序的电路拓扑和元器件参数信息,经过元器件模型处理形成电路方程,求电路方程的数值解,最后给出计算结果。仿真结果一般由图形文件(*.DAT)和数据文件(*.OUT)两部分组成。

网友:
优化程序Optimizer:该程序可在电路模拟的基础上,根据用户规定的电路特性约束条件自动调整电路元器件参数,以满足某一电路指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