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PEED2000 LPDDR4仿真报告没有时钟控制和地址线的数据

楼主(2022-08-03):
DDR Threshold选的是LPDDR4,仿真报告里只能出DQ、DQS、DM的数据,控制、地址和时钟没有,是不是我的仿真步骤有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有波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有波形出来

在软件里面可以看到波形,但是出的报告上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