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芯片分为几类?都具体是什么?

楼主(2022-08-03):
智能芯片分为几类?都具体是什么?

网友:
    所谓通用芯片,就是普通的
    集成电路芯片

网友:
    由于IC卡的应用要求有较高的安全性,用于IC卡的芯片比普通芯片具有较多在安全方面的考虑。例如,防止用扫描高频电子显微镜对存储器进行读取,防止用户再次激活测试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