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信道带宽对基带传输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08-03):
    通信信道带宽对基带传输有什么影响?

网友:
    如果是数字信号,那么信道的带宽定义为信息的最大传输速率(信息论里重要的定义),则信道带宽越大,传输的最大速率就越大,对于频带、基带都一样。

网友:
    对模拟信号,一般不作基带传输,一般是经调制后用频带传输。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