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能不能用在220V交流电中?

楼主(2022-08-03):
    自恢复保险丝能不能用在220V交流电中?

网友:
    可以,你用交流250V的

网友:
    当然可以用了 。你得买电压高的

网友:
    用在220V交流上只能是一次性的保险
自恢复保险丝用在220V交流电中,出现过流时由于电压较高,在自恢复保险上产生能量较大,会象保险管那样爆裂,失去自恢复功能,所以还不如用一次性的保险管.

网友:
    试过,可以。
用的是250V,250MA的,用在一个10w的电源上,可以保护。
    并且在保险丝后多次用开关直接短路试验,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