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失效有几种形式?

楼主(2022-08-03):
    一般工厂贴片电容电性失效有那几种形式出现?

网友:
    自身存在缺陷:贴片电容在生产时可能出现介质空洞、烧结纹裂、分层等缺陷。
    另一种就是组装时引入的缺陷,缺陷主要来自机械应力和热应力。

网友:
    内在因素:介质空洞、烧结裂纹,分层;外在因素:机械应力(吸嘴压力过大,分板、外部撞击、PCBA装备造成弯曲等等)、热应力(焊接时温度过高,温度突变)、电应力(过流、过压);

网友:
    1.击穿短路
    2.失容(容量降低)
    3.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