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教程6】疯壳·AI语音人脸识别-串口

楼主(2022-08-03):
CC3200AI实验教程
——疯壳·开发板系列
串口

    串行接口分为异步串行接口和同步串行接口两种。异步串行接口统称为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接口,同步串行接口有SPI和I2C等,同步串行接口除了包含数据线外,还包含时钟线。
    本次实验中我们使用的是UART,也就是异步串行通信接口。UART的相关标准规定了接口的机械特性、电气特性和功能特性等,UART的电气特性标准包括 RS-232C、RS-422、RS-423和RS-485等,其中RS-232C是最常用的串行通信标准。RS-232C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信设备(DCE)之间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其中DTE包括微机、微控制器和打印机等,DCE包括调制解调器MODEM、GSM模块和Wi-Fi模块灯。
    RS-232C机械特性规定使用25针D型连接器,后来简化为9针D型连接器。RS-232C的电气特性采用负逻辑:逻辑“1”的电平低于-3V,逻辑“0”的电平高于+3V,这个TTL的正逻辑(逻辑“1”表示高电平,逻辑“0”表示低电平)不同,因此通过RS-232C和TTL器件通信时必须进行电平转换。
    目前微控制器的UART接口采用的是TTL正逻辑,和TTL器件连接不需要电平转换。和采用负逻辑的计算机相连接时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我们一般使用USB转串模块)。
    CC3200包含两个可编程UART接口(UARTA0~1),主要特性如下:
    a、可编程的波特率发生器,允许速度高达3Mbps;
    b、独立的16*8发送和接口FIFO,减轻CPU中断处理负载;
    c、可编程FIFO长度,包括提供传统双缓冲接口的单字节操作;
    d、FIFO触发阈值包括1/8、1/4、1/2、3/4和7/8;
    e、标准的异步通信起始、停止和奇偶校验位。
    CC3200的UART接口具有以下可编程串行接口特性:
    a、可编程的5、6、7或8位数据;
    b、偶、奇或无校验生成/检测;
    c、1或2个停止位生成;
    d、支持RTS和CTS调制解调器握手;
    e、标准的FIFO阈值中断和传输结束中断。
    CC3200的UART支持DMA,使用DMA可实现高效传输,UART具有单独的DMA发送和接收通道。支持当FIFO中有数据的单个请求接收和可编程FIFO阈值的突发请求接收以及FIFO中有空间的单个请求发送和可编程FIFO阈值的突发请求发送。
    1.1寄存器
    UARTDR为数据寄存器(也是FIFOs的接口)。
    在发送数据时,如果FIFO使能了,则写入该寄存器的数据会发送到发送FIFO 中。如果FIFO关闭,数据会被存储在发送保持寄存器中(发送FIFO最低一个字)。写该寄存器意味着通过串口发送。
    在接收数据时,如果FIFO使能了,数据字节和4位状态位被发送到12位宽的接收FIFO中。如果FIFO关闭,数据字节和状态被存储在接收保持寄存器中(接收FIFO中的最低一个字)。可以通过读取该寄存器来获取接收数据。如图1.0.1所示为UARTDR寄存器,如图1.0.2为其位定义。

    图1.0.1 UARTDR寄存器

    图1.0.2 UARTDR寄存器位定义
    UARTRSR_UARTECR是接收状态寄存器/错误清除寄存器。除了UARTDR寄存器之外,接收的状态位也可以通过UARTRSR寄存器获取。如果从该寄存器读取状态信息,则状态信息对应与在读取UARTRSR寄存器之前的UARTDR的状态信息。当有溢出条件发生时,状态位中的溢出标志位会立刻被置位。UARTRSR寄存器不能被写。写任何值到寄存器UARTECR中将会清除帧、校验、打断和溢出错误。复位会清零所有的位。如图1.0.3所示为UARTRSR_UARTECR寄存器,如图1.0.4为其位定义。

    图1.0.3 UARTRSR_UARTECR寄存器

    图1.0.4 UARTRSR_UARTECR寄存器位定义
    UARTFR为标志寄存器。在复位之后,TXFF、RXFF和BUSY标志位为0,TXFE 和RXFE位为1。RI和CTS位指示调制解调器的控制流和状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调制解调位只在UART1中有效,在UART0中是保留位。如图1.0.5所示为UARTFR,图1.0.6为其位定义。

    图1.0.5 UARTFR寄存器

    图1.0.6 UARTFR寄存器位定义
    UARTIBRD寄存器是波特率除数的整数部分。复位之后所有的位被清零。最小值为1(当UARTIBRD为0时),此时UARTFBRD寄存器无效。当改变UARTIBRD 寄存器时,只有在当前的字节传输完成之后才生效。波特率除数的任何改变都必须在写UARTLCRH寄存器之后。如图1.0.7所示为UARTIBRD寄存器。

    图1.0.7 UARTIBRD寄存器
    UARTFBRD寄存器是波特率除数的小数部分。复位之后所有的位被清零。当修改UARTFBRD寄存器的值时,只有在当前字节发送或者接收完成之后才会有效。波特率除数的任何改变都必须在写UARTLCRH寄存器之后。如图1.0.8所示为UARTFBRD寄存器。

    图1.0.8 UARTFBRD寄存器
    UARTLCRH寄存器是线控制寄存器。该寄存器控制串口的数据长度、校验和停止位的选择。当更新波特率除数寄存器的时候,必须也要重写该寄存器。因为波特率除数寄存器的写选通信号和该寄存器是连接在一起的。如图1.0.9所示为UARTLCRH寄存器,图1.1.0为其位定义。

    图1.0.9 UARTLCRH寄存器

    图1.1.0 UARTLCRH寄存器位定义
    UARTCTL是控制寄存器。在复位之后,除了发送和接收使能位之外,其它位都被清零。UARTEN位用于使能UART模块。在配置串口模块时必须将该位清零。如果在串口进行发送或者接收的操作时关闭串口模块功能,则在完成当前发送或者接收操作之后才关闭。如图1.1.1所示为UARTCTL寄存器,如图1.1.2为其位定义。
    注意:在UART使能的状态下,UARTCTL寄存器不能被改变,否则结果是无法预测的。修改UARTCTL寄存器时建议按照下面的操作进行:
    1、关闭UART;
    2、等待当前字节的发送或者接收操作完成;
    3、通过清零UARTLCRH寄存器中的FEN位来清除发送FIFO;
    4、重新写控制寄存器;
    5、使能UART模块。

    图1.1.1 UARTCTL寄存器

    图1.1.2 UARTCTL寄存器位定义
    UARTIFLS是选择FIFO产生中断阈值的寄存器。可以使用该寄存器来定义FIFO的阈值,同时UARTRIS寄存器中的TXRIS和RXRIS位被触发。产生中断是基于一个发送操作超过阈值而不是等于阈值。也就是说FIFO中的数据超过规定的阈值之后才会产生中断。例如,如果接收的触发阈值设置为一般(8字节),那么在串口模块接收到第9个字节的时候才会产生中断。在复位之后,TXIFLSEL和RXIFLSEL位被配置,所以FIFOs在接收一半时触发中断。如图1.1.3所示为UARTRIS寄存器及其位定义。

    图1.1.3 UARTIFLS及其位定义
    UARTIM是中断掩码置位/清零寄存器。读取该寄存器则获得当前中断的掩码值。进行置位时,对应的中断将被发送到中断控制器。清零操作则对应的中断不会被发送到中断控制器。如图1.1.4所示为UARTIM寄存器,如图1.1.5为其位定义。

    图1.1.4 UARTIM寄存器

    图1.1.5 UARTIM寄存器位定义
    UARTRIS是源中断状态寄存器。可以读取到当前中断源。写操作无效,如图1.1.6所示为UARTRIS寄存器,如图1.1.7为其位定义。

    图1.1.6 UARTRIS寄存器

    图1.1.7 UARTRIS寄存器位定义
    UARTMIS是中断掩码状态寄存器。读该寄存器获取对应中断的掩码值。写操作无效。如图1.1.8所示为UARTMIS寄存器,如图1.1.9为其位定义。

    图1.1.8 UARTMIS寄存器

    图1.1.9 UARTMIS寄存器位定义
    UARTICR是中断清零寄存器。置位则对应的中断被清除(清除中断源寄存器和中断掩码寄存器中对应的位),清零操作无效。如图1.2.0所示是为UARTICR寄存器,如图1.2.1为其位定义。

    图1.2.0 UARTICR寄存器

    图1.2.1 UARTICR寄存器位定义
    UARTDMACTL是DMA控制寄存器。如图1.2.2所示为UARTDMACTL寄存器及其位定义。

    图1.2.2 UARTDMACTL寄存器及其位定义
    1.2实验现象
    打开CC3200_Uart_Demo文件夹里的工程,该工程主要是把CC3200的UARTA0的波特率为115200bps,8位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如图1.2.3所示。

    图1.2.3 串口参数设置
    当串口接收到数据后,把接收到的数据再通过串口发送出去,编译工程,打开Uniflash,把bin文件下载到CC3200板子上(具体步骤请参考GPIO小节)。
    把“CH340G_VCC”和串口选择的第一个“RXD”和第二个“TXD”拨码开关均拨到“ON”。
    插上USB数据线接到电脑,打开串口助手,选择串口号,波特率设置为115200bps,按下板子的复位可见串口打印,如图1.2.4所示。

    图1.2.4 复位时串口打印
    在发送框内输入疯壳的网址,点击发送,串口助手收到CC3200的回传,如图1.2.5所示。

    图1.2.5 串口助手收到回传

文件下载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