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教程8】疯壳·开源蓝牙心率防水运动手环-三轴计步伐

楼主(2022-08-03):
开源蓝牙心率防水运动手环
——疯壳·智能穿戴开发系列
三轴计步伐

    三轴记步
    1相关简介

    本次,我们将使用 DA14580 的硬件 I2C 读取三轴传感器的步数。

    I2C 总线是一个为系统中电路通信提供支持的可编程控制总线,它是一个软件定义的两线通信协议。
    两线 I2C 串行接口包括一个串行数据线(SDA)和一个串行时钟线(SCL);
    支持两种通行速率,标准模式(0~100Kb/s)和快速模式(小于等于 400Kb/s);
    时钟同步;
    32 字节的发送接收 FIFO;
     主机发送与接收操作;
    7 或 10 位地址,7 或 10 位混合格式发送;
    块发送模式;
    默认从地址为 0x055;
    中断或者轮询操作模式;
    可编程的数据线保持时间;

    本次使用的三轴传感器是 LIS2DS12。LIS2DS12 是一种超低功率高性能三轴线性加速度计,具有用户可选择的尺寸 2G/4G/8G/16G,能够测量输出数据速率从1Hz 到 6400Hz 的加速度。并且具有集成的 256 级先入先出(FIFO)缓冲器,让用户在存储数据时,限制主机处理器的干预。LIS2DS12 支持 SPI 和 I2C 两种接口, 我们这里采用的 I2C 接口。

    2硬件设计

    LIS2DS12 一共有 12 引脚。1 脚 SCL 是时钟信号。2 脚 CS 是 SPI/I2C 使能引脚。第 3 引脚是 SPI 的数据输出,由于这里用的 I2C,这个引脚空余。引脚 SDA 是 I2C 用来传送数据的。还有两个中断脚 INT1、INT2,打开之后,当 LIS2DS12 检测到步数,能产生中断电平。

    图 1

    3软件设计

    首先,完成系统初始化,调用 system_init(),可以参考前面的电量检测。接 下 来 就 是 I2C 的 使 用 了 。 第 一 步 我 们 配 置 I2C 的 相 关 引 脚 。

    GPIO_ConfigurePin(I2C_GPIO_PORT, I2C_SCL_PIN, INPUT, PID_I2C_SCL, false);
     GPIO_ConfigurePin(I2C_GPIO_PORT, I2C_SDA_PIN, INPUT, PID_I2C_SDA, false);

    第二步,就是通过下面函数初始化 I2C。

    代码1

    完成 I2C 的初始化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 i2c_eeprom_read_byte(uint32_taddress,        uint8_t        *byte)        对        LIS2DS12        进        行        读        操        作        ,        通        过

    i2c_eeprom_write_byte(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byte)对 LIS2DS12 进行写操作。
    通过 I2C 的读写函数,对 LIS2DS12 寄存器进行读写,就能使用 LIS2DS12。详细资料可以查询 LIS2DS12 的 datasheet。
    首先,我们是调用函数 status_t LIS2DS12_ACC_R_WHO_AM_I_BIT(u8_t *value) 读 取 设 备 ID , 判 定 是 否 为 正 确 的 设 备 。 然 后 , 我 们 调 用LIS2DS12_ACC_W_SOFT_RESET(LIS2DS12_ACC_SOFT_RESET_t newValue),软件初始化 LIS2DS12 设备。如果读取设备错误或者软件初始化不成功,DA14580 会进入一个空的死循环。最后,我们会进入 Loop_Test_Pedometer(),记步测试。

    代码2

    4  实验现象

    首先,插好 Jlink 和 USB 转串口,然后打开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1)选择串口号,我们图中是 COM1,这个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2)配置串口参数,波特率为 115200,数据位 8,停止位 1,没有校验位和控制流,与下图一致。

    (3)点击打开串口。

    图 2
    配置完串口之后,打开我们提供的代码。

    (1)点击仿真按键。

    图 3
    (2)点击运行代码。

    图 4

    完成上述操作,就会看到串口调试助手区域 4 中会显示出步数,我们摇晃单片机,会发现串口调试助手打印出新的步数,并且步数在增加。

    图 5

文件下载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