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原来110V的超声波清洗机改成在220V上能使用?

楼主(2022-08-03):
公司一个超声波UV清洗机的板子,原来参数都是按照110V来做的,现在客户要改成220V的,本人刚毕业没有这个电子镇流器和超声波这方面的知识,请问大神们要改哪些参数才能用在220V上。

网友:
加一级降压电路,降压变压器,把220V降到110V AC再给到你的UV板子

网友:
主要是改电阻、电容和二极管的参数吧,确保那几个三极管能正常使用,至于超声波有没有频率方面的考量就不知道了。

网友:
自耦变压器?可控硅?

网友:
降压整流滤波不就行了。

网友:
前端加一个220V转110V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