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PDF档导入CAM350中或AUTO CAD中,还是事先要转换好什么格式?

楼主(2022-08-03):
请问如何将PDF档导入CAM350中或AUTO CAD中,还是事先要转换好什么格式?

网友:
可以用 CorelDRAW X4 软件打开pdf然后就可以导出为CAD了,很简单的,不过导出来的东西不怎么标准,只能参考下了。

网友:
DF文件中的图片多是位图,而CAM350和acad直接支持的都是矢量文件,如果要导出的是PDF文件中的图片的话,需要先将pdf导出为单张位图,然后在CAM350和acad中使用位图插入工具导入。但导入的位图自身没有比例和空间坐标信息,需自行设置插入位置和比例,所产生的误差使其不宜作为工程制图的直接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