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接上后,上电,出现打火,单片机短路

楼主(2022-08-03):
上图是原理,设备是这样的,前级用一个开关电源,AC220输入,12VDC输出。
    大家看看232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插上232接口后,上电,直接打火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静电造成的

网友:
    Vcc不应该是5V吗,还有RJ45用的时候要当心,内部会有线路互联的

网友:
    Vcc不应该是+5V吗
另外Rj45用的时候要小心,内部引脚会通过小电阻互联的

网友A:
    • 若是使用 TI MAX202 工作電源最低只能到 4.5V
    • 建議電路 V+ 的電容是落地,不是接電源。我不知道您的圖是哪來的,但之前很多人貼出來的圖也是這樣畫。

    TI MAX20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若是使用 TI MAX202 工作電源最低只能到 4.5V。
  • 建議電路 V+ 的電容是落地,不是接電源。我不知道 ...

  •  版主,这个电容是可以接VCC或者GND都可以,图下面第一个说明

网友:
    图不全 描述不详细 无法判断

网友B:
    D6,D7这两个ESD工作电压太小了,只有12V,RS-232电平好像能到15V,MAX202这个芯片好像能到1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6,D7这两个ESD工作电压太小了,只有12V,RS-232电平好像能到15V,MAX202这个芯片好像能到14V

保护不就应该用小一点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护不就应该用小一点的么?

    ESD二极管的钳位电压要大于最低工作电压,ESD二极管的钳位只能针对能量低的瞬态高压,像静电这种能量很低的,如果串口一直15V,ESD二极管会持续钳位,就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D二极管的钳位电压要大于最低工作电压,ESD二极管的钳位只能针对能量低的瞬态高压,像静电这种能量很低 ...

    谢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