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兼容设计一般包含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楼主(2022-08-03):
    电磁兼容设计一般包含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网友:
    常见的电磁兼容项目有:
1、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2、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3、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4、浪涌抗扰度试验
5、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网友:
    首先说电磁兼容,是指电子、电器设备或系统在预期的电磁环境中,按设计要求正常工作的能力。就是在电磁环境中不干扰其他设备工作,也不被其他设备发出的辐射干扰到不能工作。

网友:
    电磁兼容设计就是随着如今电子系统中的频率越来越高,像cpu等,辐射会越来越厉害,这就需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要考虑抑制它的辐射,主要方法从电路的设计,布线,接地等考虑;如果有外壳,在机构设计阶段也要考虑屏蔽性能。